FX-ENET-L configuration tool参数写入问题

楼主(2018-03-23):
请问在使用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 设置参数好了以后,怎么写入以太网模块呢?是通过PLC写入?还是断电重启? 望解答

网友A:
在硬件配置完成的情况下,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如果能ping通以太网模块,就可以写入参数。参数应该是通过PLC刷新至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