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哪位大神有变频器,PLC等元件的CAD外形图

楼主(2018-03-23):
哪位大神有麻烦发下,谢了

网友A:
自己画的,简单实在 ,看得懂就行

网友B:
画出尺寸在里面写上元器件名字就可以了!省得麻烦

网友C:
确实是自己画个方框就得了,再用文字附上就是

网友D:
你是要画柜体布置图用还是画原理图用,如果是原理图,直接画个方框,然后把关键的端子画出来,并在方框内或方框旁边注明型号就可以了,如果是画布置图,可以到各品牌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实在没有的按样本或手册上给出的尺寸画方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