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求助
根据D0的值 set y0-y7
比如 上位机写入 d0=3
set y3
mov d0 k2y0 会出现 y0y1都亮了

楼主:
mov d0 z0
set y0z0不行

网友A:
哈哈~~二進制
k2y0 ~~~~~Y0~Y7
2^0~~2^1~~~2^2~~~2^3
Y0      Y1      Y2     Y3
D=3
Y0+Y1~~~~ON
要 Y3     ~~~~D=8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就应该是亮的吧!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单片机中 可以将 00000001  左移 n 位
PLC没有类似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v d0 z0
set y0z0不行

行是行的,只是怕Y关不掉。有时所有Y会依次都处于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是行的,只是怕Y关不掉。有时所有Y会依次都处于输出状态。

set 不能变址啊

网友D:
deco可以呀。

网友E:
DECO译码指令可以帮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set 不能变址啊

老兄,这个SET的变址三菱的不能用吗?

楼主:
多谢7楼、8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