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_12SE使用miniusb电缆无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8-03-23):
台达PLC DVP_12SE使用miniusb电缆无法与电脑通讯,以前是用ES和EH序列的,这台SE的第一次用,求各大神指点

楼主:
安装驱动显示已找到程序,但试图安装它是遇到错误,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如果知道设备制造商可以访问其网站并检查驱动软件支持的部分
求指点

网友A:
去官网找对应的CPU的USB驱动,祝好运!
台达PLC DVP_12SE使用miniusb电缆无法与电脑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