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绝对定位脉冲位置数只能999999吗

楼主(2018-03-24):
发现距离不够用,我现在伺服一圈脉冲是10000,丝杆螺纹间距10mm,就是说只能999999的脉冲量只有到999mm的位置,不够用啊 减少伺服一圈脉冲量的怕精度不够,有没有人用过超999999这个值的

网友A:
有電子齒輪比可以調

网友B:
不止呢!用DDRVA 指令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把你的控制器型号发处理,还有马达的编码器分辨率。来分析一下。0.002mm的脉冲当量,可以走大约1.6米的长度。实际还要看滑台的重复定位精度来设脉冲当量。整得太小了。马达运行速度定位就慢。

网友D:
如果中间有停顿的位置可以不要用DRVA指令,用DRVI相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E:
你的机械重复精度有多少啊,如果机械精度能达到1um,那绝对是高精度设备了,可能没个百万的都下不来。如果机械重复精度在几丝左右,你完全可以把电气精度降一个等级。纯属扯皮-----不喜勿喷。。。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支持五楼的观点。本来用100k的脉冲速度就有点慢。所以才把脉冲当量整到够用就可以了,电气精度越小。需要的脉冲越多,999999*0.001就不到一米了,整成-999999的值因为有负号。个人不喜欢。输位置容易漏负号。很多滑台的重复定位精度是+ -0.01或者(+ -0.02)mm的。如果你的轴长度在2米以内。设置成0.002或者0.005都是可以的。低端的东西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