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问题

楼主(2018-03-24):
有三台FX3U的PLC要实现之间的通讯,一台PLC控制二个伺服,
一,如果用PLC的编程口来实现这几台PLC之间的通讯用走什么协议好?
二,如果走MODBUS通讯,可不可以直接用PLC上的编程口,还是一定要买通讯插件。

网友A:
大家都挺忙的
,别自找麻烦,
用最简单的N:N通迅,
都加个485BD的板子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B:
我建议MB通讯这样你的通信点会多很多,N;N就几个点,自己考虑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挺忙的
,别自找麻烦,
用最简单的N:N通迅,
都加个485BD的板子也花不了几个钱,
请问在每个FX3U主机的串口上加个485BD板,然后进行MODBUS通信可以吗,因为NN通信我怕寄存器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