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之--浮点运算DEDIV

楼主(2018-03-24):
图1
图2
浮点运算为什么D110里面是0.001 。D120里面是4.17e+005 。这些都是怎么换算的,算不出来。

网友A:
D110里面的数据是0.0006472491,显示保留三未小数就是0.001
下载积分:+1(影帝刚) 热心助人!

网友B:
整个运算过程中的数制都不一样,既然用浮点数计算指令计算,那么指令里面所有的常数应该都用浮点数,而不是一会整数一会浮点数,这样很容易出现计算错误的,而且在很多PLC中指令都是无法运行的。
下载积分:+1(影帝刚)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