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欧姆龙CP1L通信问题求教

楼主(2018-03-24):
PLC型号:CP1L-L20DT-D(配RS232选项版CP1W-CIF01)
触摸屏:MT6103iP
串口通信设置PLC与屏幕一致,能够通信上,但是屏幕每间隔四五秒就出现PLC NO response,始终如此
更换通信线、更改参数均无果,特来请教

网友A:
干扰 或线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还有距离多远?
yanzhi2008

网友C:
PLC要设为监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 或线接触不良
感谢,问题解决了,程序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重新新建编辑新的程序,同样的设置没有出现通讯问题,之前这个与三菱PLC配合使用,在上位机程序里更改了PLC型号,应该是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还有距离多远?
感谢,问题解决了,程序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重新新建编辑新的程序,同样的设置没有出现通讯问题,之前这个与三菱PLC配合使用,在上位机程序里更改了PLC型号,应该是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