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计数

楼主(2018-03-24):
欧姆龙的计数方法除了计数器,还能用什么指令,因为计数过百万,计数器需要串联使用,用HMI显示是倒数计数,我想用++BL能做出来计数么,再加一个比较指令,HMI直接显示++BL的递增数值,可以做到么,++BL的地址是什么呢,这个我找不到。。。
最靓的仔

网友A:
如果你的计数值过百万的话,建议你用32位的递加、递减指令,计算数据是放在D里面的,然后再做一个比较指令,设定值≥实际计数值时,执行你原来准备用C触发的程序。
下载积分:+2(林木子胥) 好贴好贴!

网友A:
还有,如果是过百万的,不要用++BL或--BL,这两个指令是BCD码的递增/递减指令,应该使用++L和--L进行递增/递减运算。
下载积分:+2(林木子胥)

网友B:
直接+L/-L就行了,每次加/减数值可以设定
下载积分:+2(林木子胥)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