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关了其他软件也没用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A:
先卸载,再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后重新安装试试吧。
  • 下载积分:+1(ma_wei) 热心助人!

网友B:
    清理一下注册表重新试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重做系统

网友D:
    万恶的杀毒软件
  • 下载积分:+1(ma_wei)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各种办法用尽了,还是不行,从新装系统吧。不过以后卸载或者安装WORK2软件要留心,安装新的版本一定要卸载干净旧的版本。尽量不要 清理里面的插件木马什么的,工控类的软件很容易杀毒报警的。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