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桩机132KW马达!要求1:降压启动;2:反转Y点动;3:正转Y点动!4:三角运行自锁!说明:启动是先按正转点动后十来秒《看工作人员的情况!没有固定时间》再松开正转点动按钮后再去按三角运行按钮!如要停止就按停止按钮!反转要在三角运行和正转没有工作是才有效!以前的电柜就是4个交流接触!4个按钮!
看是简单的动作!搞了2天一夜都没有搞定!拆了又安装!安装了又拆!当时看人家的电柜乱七八糟!又不能用了!提出来重新搞控制线!说好只收500人工费!谁知道倒亏300《我搞不定了又叫一个朋友来帮忙》!其结果还是一样没有搞定!
大家有好方法吗?不加东西!电柜已退回工地了!被人家说了以大通!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A:
这个都难倒了,怎么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难倒了,怎么学的.

愿赐教

网友B:
这玩意还可以。程序好搞。就是接触器部分要搞互锁。接线就多一些。还有正转反转的启动开关常闭接点也要互锁。相当于双重互锁。电机功率太大了。有搞青年。楼主之前玩过几年传统电路?

网友C:
看看,似乎可以满足要求,自己再修改下
附件: IMG_20180324_175005.rar (3370 K) 下载次数:78
  • 下载积分:+2(湖江南) 热心助人!

网友D:
    百度一下,网上有图纸,照着接线就是呢。
    现在不常用这一类,我接个星,三角也是照图纸接。

    反转要在三角运行和正转,这个分别串三角和正转常闭。

网友E:
    用变频器解决正反转,降压起动,点动

网友F:
    看下对不
    错了删掉,以免误导
  • 下载积分:+1(湖江南) 热心助人!

网友G:
    正反接触器互锁点动,同时闭合星形接触器
    三角形接触器自锁,同时闭合正转接触器
    三角形接触器和星形接触器互锁

    不用想很复杂,接上面思路简单画出电路图即可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7楼看下你主电路是否正确?控制电路互锁放到线圈上面比较好。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对不
    [attachment=220450]
    谢谢!但你的图是不对的!你的KM1正转和KM3三角怎么能互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反接触器互锁点动,同时闭合星形接触器
    三角形接触器自锁,同时闭合正转接触器
    三角形接触器和星形接触器互锁

    不用想很复杂,接上面思路简单画出电路图即可

    想法是好!但你自己去实际接线试试看看!我当时的想法也简单啊不就是个降压启动吗!闭着眼也能搞好啊!所有的问题就是出在互锁上!又不能加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变频器解决正反转,降压起动,点动
兄弟要考虑成本的?132KW哦

网友G:
看你评论7楼的电路图,就知道给你个正确的电路图都能接错线。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电路设计有不合理之处,点动如果星形运转之后,松开按钮接触器复位。三角形运转是正转还是反转?依我说网上找一个正反转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将时间继电器触点改为运行按钮就行了。不过也有缺点,不按运行按钮将一直星形运转。

网友I:
想省事不动太多东西的话,搜下三种星三角电路结合正反转

网友J:
好好看看控制线路,时间长了可能忘了。

网友K:
要是我的话,网上买一个山寨的小PLC板子,输入6输出4一起10点的,外加一个开关电源一起加运费算100好了,还挣400百呢,配线就简单多了。
下载积分:+1(gaoyadian) 好贴好贴!

网友L:
看了下7楼的图,稍微改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M:
星三角启动不需要两个启动按钮吧,不是可以用计时器吗

网友N:
网上星三角正反转启动电路有很多,自己找

网友O:
PLC与接触器之间加上这货,分分钟搞定。。。。。。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P:
眼高手低了,亲自上手才好学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用变频器解决正反转,降压起动,点动

132KW的电机,你知道变频器得多少钱吗?领导不会考虑这东西有多节能,多安全,多方便;只会说便宜,实用就好。几个接触器和开关才几个钱。

网友R: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1!

网友S:
只收500人工?太便宜了。

网友T:
收费太便宜了

网友U:
不容易啊,想想很简单,真正去试的时候就会遇见困难

网友V:
快快学会

网友W:
基础电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