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1、 S7-200将1个字长(16位)数字值按比例转换为电流或电压。可以用区域标识符(AQ)、数据长度(W)及字节的起始地址来改变这些值。因为模拟量为1个字长,且从偶数字节(如0、2、 4)开始,所以必须用偶数字节地址(如AQW0、 AQW2、AQW4)来改变这些值。模拟量输出值为只写数据。模拟量转换的实际精度是12位。
格式:AQW[起始字节地址]。例如:AQW4

2、在S7-200 CPU中,计数器用于累计从输入端或内部元件送来的脉冲数。它有增计数器、减计数器及增/减计数器3种类型。由于计数器频率扫描周期的限制,当需要对高频信号计数时可以用高频计数器(HSC)。

计数器有以下两种寻址形式。

当前值寻址:16位有符号整数,存储累计脉冲数。
计数器位寻址:根据当前值和预置值的比较结果置位或者复位。同定时器一样,两种寻址方式使用同样的格式,即C+计数器编号。例如:C0

(1)每个高速计数器都有一个32位当前值和一个32位预置值,当前值和预设值均为带符号的整数值。要设置高速计数器的新当前值和新预置值,必须设置控制字节(表6-7),令其第五位和第六位为1,允许更新预置值和当前值,新当前值和新预置值写入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然后执行HSC指令,将新数值传输到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和预置值占用的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如表1所示。

表1  HSC0-HSC5当前值和预置值占用的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

要装入的数值    HSC0    HSC1    HSC2    HSC3    HSC4    HSC5
新的当前值    SMD38    SMD48    SMD58    SMD138    SMD148    SMD158
新的预置值    SMD42    SMD52    SMD62    SMD142    SMD152    SMD162
除控制字节以及新预设值和当前值保持字节外,还可以使用数据类型HC(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加计数器号码(0、1、2、3、4或5)读取每台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因此,读取操作可直接读取当前值,但只有用上述HSC指令才能执行写入操作。

(2)执行HDEF指令之前,必须将高速计数器控制字节的位设置成需要的状态,否则将采用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为:复位和起动输入高电平有效,正交计数速率选择4×模式。执行HDEF指令后,就不能再改变计数器的设置,除非CPU进入停止模式。

(3)执行HSC指令时,CPU检查控制字节和有关的当前值和预置值。

3、 输出继电器是用来将PLC的输出信号传递给负载,是专设的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它只能用程序指令驱动。在每次扫描周期的结尾,CPU将输出映像寄存器中的数值复制到物理输出点上,并将采样值写入,以驱动负载。输出继电器一般采用八进制编号,一个端子占用一个点。它有4种寻址方式即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中的数据。

位: Q〔字节地址].[位地址〕如:Q0.2
字节、字或双字: Q[长度][起始字节地址]如:QB2 QW6 QD4

4、 用户可以用变量存储区存储程序执行过程中控制逻辑操作的中间结果,也可以用它来保存与工序或任务相关的其他数据。它有4种寻址方式即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变量存储区中的数据。

位: V[字节地址].[位地址]如:V10.2
字节、字或双字: V[数据长度] [起始字节地址]如:VB 100、VW200, VD300

5、 S7-200将模拟量值(如温度或电压)转换成1个字长(16位)的数字量。可以用区域标识符(AI)、数据长度(W)及字节的起始地址来存取这些值。因为模拟输入量为1个字长,且从偶数位字节(如0、2、4)开始,所以必须用偶数字节地址(如AIW0、AIW2、AIW4)来存取这些值。模拟量输入值为只读数据,模拟量转换的实际精度是12位。
格式: AQW[起始字节地址]AIW4

6、在逻辑运算中通常需要一些存储中间操作信息的元件,它们并不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起中间状态的暂存作用,类似于继电器接触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在S7-200系列PLC 中,可以用位存储器作为控制继电器来存储中间操作状态和控制信息。一般以位为单位使用。

位存储区有4种寻址方式即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位存储器中的数据。

位:           M〔字节地址].[位地址] 如:M0.3

字节、字或双字:M 长度][起始字节地址] 如:MB4 MW10 MD4
PCBA开发

楼主:
中高难度 高精度PCB抄板 ,重点整套PCBA批量成品。各种工业类控制主板,汽车 仪表仪器 喷墨打印 安防安检 设备主板等。反向开发,PCB生产 物料采购 SMT加工 批量生产 测试维修一条龙服务。电话/微信同号:13430771320 QQ1002875150 刘生
PCBA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