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第一次使用模拟量就翻车了,前一阵论坛求助电子尺的使用问题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5195.html,参考网友意见,最终采用了4-20ma的两线制变送器。模拟量模块为FX3G-2AD-BD,用来获取液压机的位置。

问题来了,PLC读取的模拟量(位置)波动非常大,基本上为不可用的状态。液压站采用汇川30KW伺服,伺服未使能时模拟量读数正常,但是只要伺服使能,PLC的模拟量就一直跳动,而且液压站上未通电的电磁阀(24VDC)的指示灯都为微亮状态。

三相电源输入有采用电抗器,伺服驱动器输出电机线绕了环形磁环一圈。220V电源来自隔离变压器,电流信号模拟量变送器采用了屏蔽双绞线。

帮忙分析一下应该如何处理干扰问题,谢谢!

网友A:
利用电流模拟器时候存在干扰么,先确定你的传感器信号是否正常先

网友B:
Response time主要是多少
不要求你可以加電容100P+0.22UF抑制雜訊
速度要快點22P+0.1UF(104)
  • 下载积分:+1(dawutong) 好贴好贴!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最好加一个信号隔离器,很好用的。

网友D:
    模拟量模块为FX3G-2AD-BD,16ma/2000,精度正负1%
    这个分辨率和精度都不高。
    建议采用FX3U-4AD,你转换的波动并不是干拢,而是正常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模块为FX3G-2AD-BD,16ma/2000,精度正负1%
    这个分辨率和精度都不高。
    建议采用FX3U-4AD,你转换的波动并不是干拢,而是正常波动。

    FX3G-2AD-BD精度16ma/2000。也不是1%吧。

    应该也不是分辨率和精度的问题,伺服未使能时读数正常。只要伺服电机使能,数值就跳动,跳动范围最大约正负50mm,正负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一个信号隔离器,很好用的。

    帮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G-2AD-BD精度16ma/2000。正负1%。

    应该也不是分辨率和精度的问题,伺服未使能时读数正常。只要伺服电机使能,数值就跳动,跳动范围最大约正负50mm,正负10%了。

    确认一下你要求的精度在你需要的范围内,
    比如测量20CM,换算成是2000,这个有20的偏差,你需要200的数值即可,20偏差跳动是不需要考虑的。
    如果需要2000的精度,只能使用更高精度的模块。通过算法和更改取样时间并不能解决实际偏差
    同时需要考虑电子尺和变送器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G-2AD-BD精度16ma/2000。也不是1%吧。

    应该也不是分辨率和精度的问题,伺服未使能时读数正常。只要伺服电机使能,数值就跳动,跳动范围最大约正负50mm,正负10%了。

    如果你换算成10000,那么数值将偏差100,
    这个模块的精度在2000对16ma是1%,也就是20,
    精度在需要范围可以用算法,如取平均值。
    还有就是电子尺的精度。

网友D:
    电流源本身抗干扰,
    需要考虑变送器和电子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换算成10000,那么数值将偏差100,
    这个模块的精度在2000对16ma是1%,也就是20,
    精度在需要范围可以用算法,如取平均值。
    还有就是电子尺的精度。

    查了一下资料,FX3G-2AD-BD的精度确实是1%。而FX3U-4AD也是1%。之所以我认为数值波动是干扰产生的,而不是精度不够,是因为伺服未使能时读数是正常的,波动正负1mm。而伺服使能(未转动,无位移)时数值就有非常大的波动。

网友B:
    精度沒想像那麼差把
    Q系列我不敢說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2021-09-23):
解决了吗,伺服上使能都会产生干扰,同样的问题,加了隔离器,但是接线需要共地,还是有干扰

网友F:
以前遇到过,方法是模拟量用个单独的开关电源,解决的,你可以试试
工控人加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遇到过类似问题,把伺服电源和模拟量电源分开用单独的解决的。
自学

网友H:
4-20毫安抗干扰还是比较好的,电磁阀灯微亮,是电源干扰所致,这种情况你可以在电磁阀线圈上并联电阻,或者直接加带电阻的中继隔离,其次就是模拟量的信号线要单独使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短接地

网友I:
光栅尺 别用转换器 特别不靠谱
直接接在 伺服 全闭环专用接口 485去读就行了

网友J:
屏蔽线接地了没有啊,没有接地用屏蔽线也没用,正常情况是一头接地就可以,但是当高频干扰非常严重时,可以考虑一头直接接地,另一头采用经电容接地,这样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高频低幅干扰抑制非常明显!
如果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以采用两头直接接地,你可以试试看,只要能稳定信号就说明是有效果的, 双端接地最怕的是在抑制屏蔽的同时由于接地两端电位的不同会在屏蔽层引入电位差电流,如果信号稳定了,说明是不会产生这方面影响的!~!~

网友K:
电源干扰

网友L:
换个变送器试试看。

网友M:
有见过有在模拟量的输入端增加电容器的,也有使用单独的开关电源的,还有就是感觉三菱的BD板可能没有单独的模拟量模块好一些

网友N:
应该是接地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O:
屏蔽线,分开走线,滤波,上次高速计数然后一变频器,直接起飞乱发,而且电脑连接通讯线变频器启动就通讯不上,停掉就可以通讯,干扰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