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请教大家,用pwm来控制固态实现加热或控制电机转速。实际就是控制固态的通断。那和直接开关来控制固态的通断有什么区别呢。   我知道pwm是通过占空比来实现控制的,但是想不透彻。还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美女兴致勃勃地问医生:“我想丰胸,但是丰胸后会有什么效果?”
医生淡定地答道:“丰胸后,一般会有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B:
PWM那兩樣都無法實現
PWM要可控制脈波控制侵蝕角度改變大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不好。现在忽略控制电机的问题,用pwm控制固态其实就是控制固态的通断是吧。那和开关量直接控制通断的区别在哪呢。

网友C:
固态可以频繁的通断,但是普通的接触器频繁通断就容易坏!

网友D:
pwm 控制占空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WM那兩樣都無法實現
PWM要可控制脈波控制侵蝕角度改變大小

网友F:
,負載使用交流電源沒差,直流電源略有差,但固態速度最多ON-OFF也才1ms,要做比例控制不適合,兩者控制除非你能搭配電源源波型的截止點,才有機會,不過又要搭配不少電子元件,但快速開閉倒很適合,再來就是火花問題,不過電子元件的壽命用pwm控制應該撐不久.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不好。现在忽略控制电机的问题,用pwm控制固态其实就是控制固态的通断是吧。那和开关量直接控制通断的区别在哪呢。

~~業餘打工仔~~

网友G:
试试就知道区别了
简单来说,一是通断频率问题,二是通断容量问题。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可以比较高的频率通断   至少比接触器高很多   无火花  无噪音  缺点是发热比较厉害    还有就是选择的话容量尽量大

点  特别是感性负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无机械触点,不会产生电弧电火花,通断频率高,缺点是超过额定容量容易被击穿。

网友J:
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K:
所谓的占空比就是高电平、低电平的时间比例如被控制的对象是固态继电器则电路的开关速率可以做得很大,一般情况下采用脉冲的上升沿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触发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L:
对加热管进行通断控制时,如果是常规的通断控制,即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对加热管一直供电,当实际温度大于等于设定温度时,关断加热管电源,那么实际温度的超调会非常明显,如果是对水进行加热,一般会超调5℃左右,对空气进行加热时,超调温度会在10℃左右。
而如果是使用PWM方式,并结合PID控制的话,对温度的控制会非常精准,目前的温度控制器基本上都是使用这种方式,其控制原理是:控制器会根据PID整定参数对PWM的输出占空比进行实时调整,从而使加热的实际温度等于设定温度。
PID控制PWM的具体的方法是:当实际温度远低于设定温度时,PWM的输出占空比会在90%或更高,当实际温度越接近设定温度时,PWM的占空比就会越小,当实际温度保持住并与设定温度相等时,PWM的占空比会调整至一个合适的范围,一般理论上是在50%左右,但实际可能会比50%更低。
使用PWM的方式进行温度调节,主要是通过加热管通电是加热、断电是散热的原理,通过调整加热和散热的时间,来使加热管快速升温,并最终保持加热管的温度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