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 所思

楼主(2018-03-24):
程序中疑点!一。当在原点时,SET M1 。D8340当前值为0,DDRVA为什么还会有脉冲个数K10000和频率K20000?这不是私服要运动吗?
二。当不在原点时,SET M3 。D8340当前值为999999,DDRVA为什么反倒没有了脉冲个数为K0,而频率却有K20000?
三。这个D8340只是为了监控Y0的脉冲输出吗?最终目的何在?还是为哪一步程序做基础?

网友A:
这个就是回归原点,到原点后X0为1,然后电机驶离原点,保证原点精度的。D8340就是为了原点用的
能不能详细点,多谢!
下载积分:+2(影帝刚) 热心助人!

网友B:
黑色涂掉的是M2吗?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DDRVA是绝对运动指令,后边的K0和K10000是你要运动到的脉冲数,而D8340是当前位置的脉冲值,这样再去思考一下这个程序
真诚感谢!茅塞顿开
下载积分:+2(影帝刚)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程序要是会零点的话,最后是不是需要再将D8340清零?新人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