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台达VDF-M通讯问题求助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3-25):
各位大神!有做过FX3U和台达VDF-M变频器通讯的吗?我现在有485ADPMB,到底程序怎么写,ADPRW和RS,RS2都试了,不知道怎么弄反正就是不成功,有时是有发送没接收。还请哪位大神直接上个程序给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A:
变频器没玩过 只玩过FX2N和台达伺服的通讯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B:
我说个思路,你思考一下:首先将你的plc设置com1或者com2为modbus-rtu模式,这一步一般要单独写程序。其次,将变频器参数设置为变频信号为外部给定,将变频器里面的波特率要设定的和plc一样,并且设置通讯地址,然后找到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再用plc输出数据到变频器通讯地址。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遇到的貌似不是程序问题,我的3U挂了,6401,6406轮番跳,郁闷了
FX3U和台达VDF-M通讯问题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