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2DSCPU MR-J4-200B报警

楼主(2018-03-25):
求大神指点一下,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
谢过!

网友A:
帮助已经告诉你了 要么速度为0 要么超限定速度
真诚感谢!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求大神能指点细致一点

网友B:
注意是JOG速度。。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有没有JOG速度设置
热心助人!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D:
查看运控程序里面的D642,是不是0或者超过JOG最大速度限制值
真诚感谢!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