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重装不成功

楼主(2018-03-25):
我刚才把GX DEVELOPER软件卸载了,然后重新装,怎么装不了,点击安装图标,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卸载的时候,电脑提示共享文件可以删除也可以保留,我全删了。

网友A:
清理注册表重新装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求学者

网友B:
我的works2也不行了

网友C:
重新做系统

网友D:
这么麻烦啊

网友E:
卸载了,重新换系统

网友F:
用管理员模式打开软件装,将在C盘软件文件夹中找到软件名称对应的文件夹都给删除了,重新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