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PLC (型号CP1H)与笔记本连接不上,提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

楼主(2018-03-25):
欧姆龙的PLC (型号CP1H)与笔记本连接不上,提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查找网上的经验,提示选择COM口,我试了试,发现我的COM口没有。
之前在单位连都是通过一根打印机线就连上了,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你用的是USB数据线,找COM干嘛?

网友B:
装一下USB驱动再试试

网友C:
USB转com线驱动安装有问题

网友D:
把软件卸了,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