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R-JE-A系列脉冲信号问题

楼主(2018-03-26):
我想知道三菱 MR-JE-A系列伺服放大器脉冲信号用24V电源还要不要外串电阻,
感觉三菱 的说明书越来越不靠谱了
下载积分:+1(jmustao) 楼主,后面您这个问题解 ..
下载积分:+5(wyq999888) 未来人才~~~

网友A:
一般不需要的。但具体要根据PLC或上位控制器来判定。
脉冲形式有多种,主要分为: 5V电压的AB相 这种一般PLC上直接发出来的就是5V的。比如QD75D4N。
还有24V电压的,这种多见于FX系列PLC本体自带的脉冲功能,这种也不加电阻。
下载积分:+5(hsqknx)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wyq999888) 热心助人!

网友B:
建议24V加2k电阻,或者5v.
我通常都把脉冲电源和机台24v电源分开.
用PLC或者伺服自带电源24v串2k电阻做脉冲电源.机台电磁阀等用开关电源.
当然,如果发脉冲方式是用高速搓动(双交线)是不需要供电源的,只是PLC跟伺服都支持这个模式才行......
以上供参考..
希望大家给我评个5分,最近比较缺下载分吖.........穷~~~~~~~~~~~~]
下载积分:+3(逝水年华)
下载积分:+5(hsqknx) 热心助人!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