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如图所示,怎么建的DB块,写进去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A:
引用楼主liuqiang1986于2018-03-26 12:35发表的 请教S7-1200DB块数据问题? :
[attachment=220483]如图所示,怎么建的DB块,写进去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在DB的属性中不要勾选优化的快访问选项。

我个人的建议是:

对于标签化编程,使用绝对地址访问是不合适的,建议你建立数组变量,然后通过下标地址来访问。

Good Luck~

网友B:
把Uint改成和你DB块里,数据类型一致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