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FX表格定位位置能不能用数据寄存器D啊,我怎么看到的使用的常数啊

网友A:
可以的,看手册

网友A:
看图,当你设置成R0时,所有R0开始的数据。你把R0改成D开始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点击使用软元件即可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2018-06-08):
上文是FX3U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