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扩展CJ1W-ID

楼主(2018-03-26):
请问CP1H扩展CJ1W-ID261的IO模块在PLC中的内存地直是多少??
其它高功能模块是2000+模块单号,可是IO模块没有单元号设置,操作手册有一点说明CPU总线模块是从1500开始,但不知道适不适用扩展出来的CJ1W-ID26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不能带IO输入输出单元吧?虽然软件里可以设定,但是CP1H产品规格书里CJ高功能IO单元列表里没有ID和OD单元

网友B:
CP1H不能带CJ1W的数字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