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 D区1000以上数据寄存器初始值问题

楼主(2018-03-26):
三菱FX系列 D1000以上数据寄存器初始值是如何设定的?厂家给的程序里只有读取的程序段,没看到赋值的程序段?请问 D1000以上数据寄存器初始值是如何设定的?

楼主:
是在左侧 软元件存储器中设置的吗

网友A:
恩,可能是在软元件数据区直接写进去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写啊

网友C:
程序里没有,可能是是触摸屏里给的

网友D:
触摸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