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装了一个QD75P4测试老是报错

楼主(2018-03-26):
新手接触Q系列定位模块。用一个现成的QD75P4+1个伺服电机测试。只使用AX1测试轴1失败(模拟没有问题)。
求大神指点(附程序)。
报错代码:543超出启动编号范围、538.将设置更改为设置范围内后,对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进
行OFF→ON操作。
.按照说明书实在排除不了问题,因为只用1台伺服测试,没有轴2,3,4.所以接线只用到A15,A16,A17,A18 A11,A12这几个点。
情况:Y10 ON时QD75P4模块就报错!请大神们看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3333 - 副本.zip

网友A:
有几个Dmov 写成 Mov了。
定位地址也没写入,
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B:
确定你的75插在那个槽,io分配错了没有。
走表格定位,专用指令都没有,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