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逆变输出

楼主(2018-03-26):
描述:红色处夹电流探头
描述:类似实际波形
在IGBT 三相逆变的W相的上桥前端加了个电流探头,为什么波形是图2这样波形正负各半的,而不是一整个正弦波都是正的电压?

网友A:
那波形正確的~~~主要訴求是電流弦波~~電壓非弦波
而且失真率都在5%內
第一.二章圖示理論電路~~~實際電路不會這樣
會產生堆疊波~~~因為方波做spwm
而我那波形經過特殊方式修正過~~明顯失真率會低於1%內
下载积分:+2(1992sd)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皮蛋拌豆腐) 真诚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的疑问是 DC BUS 电压过来经过上桥产生的不都是正的的 电压吗 怎么会有负的?(正弦波应该都是正的)

网友A:
當有負載後連動波形
若是交流電經過半波整流前端波形ㄧ樣失真
其餘你自己慢慢實驗則知道
所以逆變輸出有些不適合
只是合阻性負載
下载积分:+1(皮蛋拌豆腐)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 DC BUS 电压过来经过上桥产生的不都是正的的 电压吗 怎么会有负的?(正弦波应该都是正的)
正弦波不是说波是正值,而是说值的波动符合正弦函数规律。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C:
你用什么测得?这种逆变的应该是SPWM。

网友D:
是带的感性负载吗?电机空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