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Labview 通过 OPC与三菱FX3U PLC通讯

楼主(2018-03-26):
有一个项目,控制单元从左向右依次
FX3U-232ADP-MB、 FX3U-485-BD、 FX3U-48MT
中间跟LABVIEW要做一些信号交握,通过OPC,LAB直接读取PLC里的地址,因为加了一块485BD,
问下FX3U-232ADP-MB的通讯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谢谢了

网友A:
强烈建议别用OPC 如果用OPC的话 最好是5U 或者 1200 3U用OPC那实时性能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A:
OPC的话 还是走以太网效果好一点 非要3U的话 最好用MC控件 或者自己写通讯
下载积分:+5(weijishanggu) 同感

网友B:
用LAB直接设置里面的地址就可以了 具体的 百度一下吧 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我做3U的OPC也是做很久了,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D:
这几天一直在测几种PLC和OPC通讯,PLC有FX1N,西门子smart200,欧姆龙,台达。没什么问题,实时也在500MS内,试了几天,稳定也还不错。

网友E(2018-04-25):
用232adp-mb走modbus通讯,,很好用1111

网友F:
速度不快(100ms)左右,数据量不大,可以走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