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我只知道丝杆导程是10mm,步进的细分该怎么计算。还有一个就是伺服用皮带轮传动那个分数比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步进的细分就是发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细分越大精度越高,但是需要发的脉冲也就更多。皮带轮的周长就相当于丝杆的导程,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B:
看你的控制要求,导程10mm,以细分是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360度),
10000个脉冲对应360度,没有减速机的话,那么10000个脉冲就是10mm。
如果是皮带轮或者同步轮,那么就要算齿数,先算出轮子一圈是多少mm,然后10000脉冲就对应多少mm了

网友C:
步进的细分和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起始算是一个道理,都是PLC发送多少个脉冲对应电机旋转一周,具体的细分方法要看电机定位的精度要求和速度要求,如果是快速定位,则把细分数设小,如需要高精度,则需要把细分数设大。
例如:丝杆导程为10mm,定位精度为≤0.01mm,则细分数最小要设到1000,即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也就是PLC每发送1000个脉冲,对应的丝杆模组移动10mm。楼上说的细分设到10000的话,理论定位精度则是0.001mm,但是这样会大大降低模组的移载速度。
另外,在使用步进电机时需要注意,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会根据电机转速的上升而下降,一般的步进电机转速在200-300rpm以内时转矩最大(在额定转矩范围内),当转速高于300rpm时,多数步进电机的转矩会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