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目前我使用触摸屏给FX3SA的D300到316赋值,从软件上监控是能看到寄存器数值变化的,数值也跟触摸屏上输出的数值一致,但为什么每次掉电以后就都清零了,每次都需要重新输入参数,能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吗,感激不尽!
  • 下载积分:+5(wyq999888) 勤奋好学

楼主:
    是不是需要在PLC里面设置些什么,才能使用掉电保持功能?大家踊跃回答呀

网友A:
    D128~D255掉电保持
  • 下载积分:+1(佛系少年武功)

楼主:
    大神请问您有FX3SA的编程手册吗。感激不尽呀,我先去试试您说的能不能用,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28~D255掉电保持

    大神请问您有FX3SA的编程手册吗。感激不尽呀,我先去试试您说的能不能用,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您有FX3SA的编程手册吗。感激不尽呀,我先去试试您说的能不能用,感谢回复

    編程手冊跟3S,3G,3U的差不多

网友B:
  • 下载积分:+5(wyq999888)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感谢啊,但是我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程手冊跟3S,3G,3U的差不多

    嗯,我知道了,我自己再去找找吧,感谢了,先解决了一个掉电保持的问题,哎

网友C:
    找本武林秘籍练练。你就是大师了。勤学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本武林秘籍练练。你就是大师了。勤学好问。

    不行呀,又有新的问题了。。。哎,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D:
  • 下载积分:+1(佛系少年武功)
  • 下载积分:+1(西瓜ab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诺,给你  帮你下载了

我来晚了。。。我是新手在学习使用FX3SA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及找原点,目前遇到了些问题,想找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D:
遇到问题直接发帖求救就好,总有大佬会去帮助你的

楼主:
能有大神帮我解释一下DRVA这个指令的脉冲方向判断吗,怎么有的时候可以正反转,有的时候明明位置是负数,依旧是跟位置是整数的时候一样的转向,然后走完一圈之后,又根据位置的正和负区分方向了,搞得我有点懵逼,最后还是用DRVI相对定位指令来做了,因为那个DRVA跟我理解的有出入,我的理解是比如我现在D8340是2K,我的DRVA指令目标位置为4K,则电机往D8340增加的方向运动,如果我的DRVA指令目标 位置为0,则电机往D8340减少的方向运动。

然而我发现,有的时候D8340当前值为8K,然后我的目标值是-8K,但D8340却是一直增加,到了32767以后回到-32768再回到-8K。。。。这个跟我的理解不一致啊,已经愁了半天了,求解释!!!求个大佬教导一下,自学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问题直接发帖求救就好,总有大佬会去帮助你的

感谢大佬的帮助,现在用DRVI能实现功能了,就是DRVA这个指令不理解,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要是使用DDRVI指令的话,脉冲频率必须要使用32位寄存器吗?

网友D:
16位使用DRVI,32位使用DDRVI
附件里是DRVA的一本手册,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所帮助
附件: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doc (178 K) 下载次数:10
  • 下载积分:+1(佛系少年武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位使用DRVI,32位使用DDRVI
    附件里是DRVA的一本手册,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所帮助

    感激不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附件我看过啦,再次感谢!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就是我首先从d8340为0的位置开始执行第一条指令DRVA K5000 K2000 Y0 Y2 ,执行完后d8340值增加至5000没错,
    然后执行第二条指令DRVA    K-32767     K2000    Y0    Y2 ,d8340值却从5000增加到32767,然后来到-32767。能帮我解答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使用的PLC是三菱FX3SA ,
    伺服驱动器是MR-JE-10A,
    Y0接的PP,Y2接的NP,
    伺服参数设置PA13为0011H(负逻辑,脉冲列+方向信号)
    请大佬帮忙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3

    请问一下站长,为什么我已经是正式会员了,也有了55的下载积分,但是每次点击下载你给的链接,还是会跳到登录界面去

    然后输了验证以后,又跳到你发的链接的页面,就是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