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发那科机器,一个自动化项目,机器人,PLC,伺服我都熟悉啊。
这个dcs系统是啥。对PLC选型有啥要求吗?

网友A:
DCS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DCS通常采用若干个控制器(过程站)对一个生产过程中的众多控制点进行控制,各控制器间通过网络连接并可进行数据交换。操作采用计算机操作站,通过网络与控制器连接,收集生产数据,传达操作指令。因此,DCS的主要特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网友B:
说实在的 也不知道DCS 到底和PLC有多大区别,希望有大神科普

网友C:
你告诉客户,机器人项目太小,dcs不起来,要不追加一千万,做大点才好做起来。

网友D:
DCS一般用于大量过程控制,如炼油
机器人应该用不上

网友E:
造价有点高,他是让你接入dcs系统吧,和plc差不多。

网友F:
你的系统包含了很多的机器人需要上位机来协调么

网友G:
我猜要求可能是是要把你这个项目并入到他那边的总线系统中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引用楼主我好像是于2018-03-27 13:50发表的 一个机器人项目,客户要求dcs系统。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鬼? :
发那科机器,一个自动化项目,机器人,PLC,伺服我都熟悉啊。
这个dcs系统是啥。对PLC选型有啥要求吗?

可能有些外行随便找些专业术语来扯淡,他以为DCS很高级,他就要用高级的东西

网友I:
一套正版的DCS软件至少也要十几万以上,盗版的另外说,不在这里讨论了,如果你是大系统的话可以说,就几台机器人的话想都别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套正版的DCS软件至少也要十几万以上,盗版的另外说,不在这里讨论了,如果你是大系统的话可以说,就几台机器人的话想都别想。

一套设备,三台发那科机器人,配合其他设备,150万左右。
预计十套设备,第一套成功的话

网友J:
这纯属是遇到了奇葩客户了,150W的项目,三台机器人就占了大头,哪来DCS的预算,估计客户其实DCS是啥东西也没搞懂。
你就把他设计个中控室,里面放2台联想、戴尔、惠普的商用PC,装2套便宜的组态软件,一台操作员站,一台工程师站,把现场的那些信号通过总线接进去,把本该在现场触摸屏上做的那些画面搬进去。然后一定要搞2台50寸(65最好)的电视机挂在墙上,通过PC机显卡的HDMI接口把PC显示器图像映射到电视机上,看上去高大上,专门迎合那些不怎么懂行又喜欢气派的客户。
几万块钱把门面搞得漂漂亮亮的,有的客户就好这口。
  • 下载积分:+1(puugang) 楼主说的很是在理
  • 下载积分:+1(小满和老鸟) 真的就是你说的这样!
  • 下载积分:+1(gaarangel) 说的很正确
  • 下载积分:+1(倾城残月2) 666
  • 下载积分:+1(ydyzq123) 实在是高啊
  • 下载积分:+1(koddw1) 热心助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纯属是遇到了奇葩客户了,150W的项目,三台机器人就占了大头,哪来DCS的预算,估计客户其实DCS是啥东西也没搞懂。

高人啊!!

网友L: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纯属是遇到了奇葩客户了,150W的项目,三台机器人就占了大头,哪来DCS的预算,估计客户其实DCS是啥东西也没搞懂。
你就把他设计个中控室,里面放2台联想、戴尔、惠普的商用PC,装2套便宜的组态软件,一台操作员站,一台工程师站,把现场的那些信号通过总线接进去,把本该在现场触摸屏上做的那些画面搬进去。然后一定要搞2台50寸(65最好)的电视机挂在墙上,通过PC机显卡的HDMI接口把PC显示器图像映射到电视机上,看上去高大上,专门迎合那些不怎么懂行又喜欢气派的客户。
几万块钱把门面搞得漂漂亮亮的,有的客户就好这口。

看来你常常这样忽悠客户啊。你这个配置下去再加上组态,几万就不赚钱了啦!

网友M:
DCS应该是用单片机和控制器之类的,跟PLC有些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常常这样忽悠客户啊。你这个配置下去再加上组态,几万就不赚钱了啦!

看客户给菜单,外表一定要光鲜亮丽,都是被逼的,都是在坑里跟竞争对手学的,要么少挣点,要么项目都标不到!当然,注重外表的同时,内在的东西也不能打折扣!这些非技术核心的东西,往往是整个工程成败的关键!要把握得当,真的也是一个项目工程师的“技术活”!项目真的需要锦上添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M:
DCS应该是用单片机和控制器之类的,跟PLC有些不一样

其实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区别,PLC其实也是一种单片机,名字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嘛。早期PLC不普及,但是化工电力比较普及啊,先开发的比较专用,小工程都用不起的。后面PLC给通用了,哪个工程都可以用的。我感觉现在说DCS完全就是说个概念了,现在的工程,多主站、多子站、多远程IO、现场总线、工艺以太网、操作员站、参数配方站、工程师站、监控站等等,轧钢企业都用成了DCS系统了。

网友N:
DCS系统的全称叫做集散式控制系统、分散式控制系统或分布式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真正的DCS系统中是没有PLC的,硬件方面一般是由工控机、PCI数据采集卡、PCI控制卡、总线式仪表、总线式传感器、总线式控制器等组成,软件方面一般是由MS的VS开发的软件或LabView开发的软件。工作方式是工控机里的软件通过数据采集卡、总线式的仪表、传感器对现场的数据进行采集,并通过工控机软件对现场的总线式控制器进行控制。
但是,由于真正的DCS控制系统的编程比较繁琐,而且,支持现场总线的仪表、传感器和控制器的成本较高,因此,目前的DCS系统已经很少有用这种方式进行控制的,多数是由工控机、HMI、PLC主站、现场分布式I/O站组成,工控机中的软件也由VS或LabView开发的软件转变成了二次开发的上位机组态软件。
  • 下载积分:+1(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网友O:
    DCS系统一般都是过程量控制的比较多,我见过的是在化工,发电比较多,你们客户应该不懂DCS是干嘛的。这个要求还真是高。

网友P:
    11楼高手

网友Q(2018-04-26):
    领导们大都喜欢面子工程

网友R:
         遇害种也是够了

网友S:
有可能你做的机器人控制属于集散控制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网友T(2020-12-29):
把组态都接到控制室,现场调机也是问题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J:
这纯属是遇到了奇葩客户了,150W的项目,三台机器人就占了大头,哪来DCS的预算,估计客户其实DCS是啥东西也没搞懂。
你就把他设计个中控室,里面放2台联想、戴尔、惠普的商用PC,装2套便宜的组态软件,一台操作员站,一台工程师站,把现场的那些信号通过总线接进去,把本该在现场触摸屏上做的那些画面搬进去。然后一定要搞2台50寸(65最好)的电视机挂在墙上,通过PC机显卡的HDMI接口把PC显示器图像映射到电视机上,看上去高大上,专门迎合那些不怎么懂行又喜欢气派的客户。
几万块钱把门面搞得漂漂亮亮的,有的客户就好这口。

还是大师历害啊,真心受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