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使用问题

楼主(2018-03-27):
编辑画面怎么只显示文字,其他的都不显示啊?离线模拟没问题啊

网友A:
因为通讯未通讯成功

网友B:
没有连接PLC吧。

网友C:
与PLC通信没有接上

网友D:
没有连接PLC

网友E:
需要检查两者的通讯cable,参数设置。等。

网友F:
又学到了,还真没见过没有通讯的啥样

网友G:
如果触摸屏通讯不成功,除了静态文字,什么也不会显示。在线模拟没有连接PLC或者参数错误,什么也不会显示

网友H:
看资料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I:
对的 通讯问题

网友J:
HMI没有和下位机(PLC或其他控制器)通讯成功。
离线模拟时,只能看出设计效果,而当程序下载到HMI中之后,如果没有和下位机通讯成功,除了静态文字外,其余的都不会显示。建议检查通讯线、HMI与下位机的通讯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K:
正常啊,com灯不亮,通讯没连上

网友L:
未通讯上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M:
通讯、还有文本文字边框是不是和背景颜色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