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请问各位工控大神,信捷XDM系列PLC脉冲定位做限位怎么做,看了手册,但手册上没有限位软元件,希望知道的过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heshuqing于2018-03-27 16:38发表的 关于信捷XD系列PLC :
请问各位工控大神,信捷XDM系列PLC脉冲定位做限位怎么做,看了手册,但手册上没有限位软元件,希望知道的过我解答一下,谢谢

使用XDPPro编程软件设置

  • 下载积分:+1(heshu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