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回原点功能,怎么设置才能碰到界限开关进行反转回原点?

楼主(2018-03-27):
描述:设置
如图所示,界限开关接在1.06 和1.07

网友A:
input需接通上述旗標
下载积分:+3(4758866)

网友B:
对应界限开关OUT对应标志,标志见1楼

楼主:
限制信号接通后,会停止但不会反转

网友A:
這設定是要配合ORG指令

网友C(2018-05-03):
限制信号输入操作 改成 始终

网友D:
限位开关要对应好伺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