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7 300上传程序 mpi站点设置

楼主(2018-03-27):
各位老师:
遇到一个问题,从300读取程序(没有源程序),用的PC ADAPTER USB A2,PG/CG设置都没问题。
显示可用站点时,无法显示;
自己输入MPI站号 2,也无法显示,后来另一位老工程师直接输入18就连上了(他有源程序)。
想问下MPI站号是否必须自己输入?之前都是可以直接显示的,是不是哪里有设置?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pg pc设置为auto,能扫描到在线的站点和通讯速率的。点更新,会自动显示出站点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 pc设置为auto,能扫描到在线的站点和通讯速率的。点更新,会自动显示出站点地址的。
好的,谢谢,我去同一台设备上再去试试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B:
你把接口设置为这两种之中的一种试试看看,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