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7):
本人小白,新到手的三菱Q,Q61P电源模块该怎么接线,尝试接了火线,零线,地线,结果err灯闪,bat黄灯闪。求大佬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附件: IMG_20180327_144514.rar (2622 K) 下载次数:69

网友A:
Q61P 就L N接交流220V

BAT灯闪是CPU上的,你CPU的电池有可能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1P 就L N接交流220V

BAT灯闪是CPU上的,你CPU的电池有可能没装

管理员大大,err灯闪是因为没写入程序吗?电池确实没装。只需接 L,N线,其余的接口不用接线对吗?

网友A:
Q61P就只是指红色的那一块。 它只接L N就可以工作,按标准再接一个地线。

亮灯的这个CPU有自己的型号,它不属于Q61P了。

CPU 右边如果还有其他模块,也是有自己的型号的,这些模块通常是要接线的,具体怎么接要按图纸或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1P就只是指红色的那一块。 它只接L N就可以工作,按标准再接一个地线。

亮灯的这个CPU有自己的型号,它不属于Q61P了。

CPU 右边如果还有其他模块,也是有自己的型号的,这些模块通常是要接线的,具体怎么接要按图纸或具体要求。

行,了解了,感谢管理员大大的帮助。

网友B(2019-01-07):
Q61P可以把5V电源的2根线引出来吗,有谁弄过

网友C:
err和BAT的灯可以亮就说明电源没问题了,ERR亮灯一般就是程序的问题,BAT灯是电池的灯

网友D:
新手就开始玩Q了,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