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平面机构X轴,Y轴。@1:倘若只用一个原点来替代X轴Y轴的原点,不知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那么X轴Y轴的机构是否可以同时回原点?是否需要上位机的支持,Y0和Y1同时发送脉冲?

网友A:
1. 所谓平面机构上的X轴和Y轴,一般都是交叉的2个独立轴,那么就必须要有独立的原点,否则其中一个轴原点复归完成后,另外一个轴会自动识别为原点复归,这样的后果就是PLC识别两个轴全部原点复归完成,但实际机械结构上只有一个轴是真正原点复归完成,而另外一个轴并未进行原点复归;
2. 原点复归时,如果2个轴之间没有机械干涉的话,是可以同时原点复归的,但如果有机械干涉,那么必须要分开复归,即一个轴原点复归结束,并已返回至安全位置后,才能让另外一个轴进行原点复归。

楼主提的虽然是X轴和Y轴,如果仅是在PLC里识别是X、Y轴,而实际机械结构上是2个平行轴,而且是需要同步运动的平行轴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原点,当然,前提是两个轴必须是完全同步(同方向、同速度,且移载时的启停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
  • 下载积分:+1(fengshouhiu) 好贴好贴!

网友B:
    1楼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