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硬件方面:
使用的PLC是三菱FX3SA ,
伺服驱动器是MR-JE-10A,
Y0接的PP,Y2接的NP,
伺服参数设置PA13为0011H(负逻辑,脉冲列+方向信号)

问题:
首先从d8340为0的位置开始
执行第一条指令        DRVA    K5000       K2000    Y0    Y2 ,执行完后d8340值增加至5000没错,

然后执行第二条指令DRVA    K-32767   K2000    Y0    Y2 ,d8340值却从5000增加到32767,然后来到-32767。(为什么不是从5000减少到-32767?)

所以两条指令电机的运动方向没变。

但是,关键的来了!当再次执行第一条指令,D8340增加至32767,再执行第二条指令,D8340减少到-32767.。。所以感觉上面那种情况有点颠覆我的理解。
而且是每次断电后开机就会有这种情况。

新人请大佬帮忙答疑?

楼主:
还有开机以后我需要先回零

点击触摸屏启动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到位后执行第二条指令,执行完成停止运行。

是不是我的回零程序执行了什么导致DRVA指令判断方向出错?

楼主:
然后我将DRVA指令全部改成DRVI指令,问题就解决了。。。    求救呀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不是我在回零之前,需要先将D8340清零,然后再去使用DRVA指令寻找 原点,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也觉得是我程序有问题,就是正常情况下DRVA指令是根据目标位置-当前位置所得的值的正和负来判断正转还是反转的对吧?

网友B:
理解错误,对指令理解有问题,导致误打误撞。程序问题~~~~
  • 下载积分:+1(佛系少年武功)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对指令理解有问题,导致误打误撞。

    请问能告诉我正确的理解吗?

楼主:
    大哥们有空能帮忙看看程序吗?看了很久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