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一直以为复位按钮的作用就是消除报警信号,解除设备暂停状态。今天客户要求按下复位按钮时将动作复位,比如气缸伸出去没到位,感应器没亮,报警。按下复位按钮,气缸缩回,故障排除,再次点击启动按钮,气缸伸出感应器亮,设备继续运行。这感觉好麻烦呀,按下复位按钮时,设备要处于暂停状态(自动流程不能动作)。复位按钮你们怎么用?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不麻烦。手动程序写得好操作才能简单。效率才会高。处理报警花的时间才少。

网友B:
不要太死板,不是每个人对复位的理解都一样的,按客户的要求做就好了。
一般气缸发生报警,要么是感应开关的问题,要么是气缸卡住了,我这里都是发生报警自动程序就被暂停了,清除故障后,设备不要马上继续走,在屏上设置一个按钮,不然容易出事故。
我这边都是复位将设备全部回到原点,再按键启动自动程序。
有些人把复位用来清除伺服的报警信号,都是一样的。
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按钮整机回原点,外面设置复位按钮来报警清除和解除暂停。这次个小项目没有用到触摸屏,报警可以在触摸屏通过手动控制气缸处理的,然后复位。有些大设备(流水线)不能说一个地方报警,全机暂停下来,会影响效率的。

网友C:
说一下我的做法吧!先说复位按钮,在我的定义里面,复位按钮肯定是在手动情况下(自动下无效)将系统全部复位,也就是系统启动前的准备动作。然后再说说你的故障处理,如果是一个气缸推出没感应到报警后,你可以像我这样写(如图)。也就是气缸推出3秒(假设)后依然没有感应到,系统报警,这个气缸也会马上缩回来,当你感应器调好位置或者解除硬件故障后,在触摸屏上创建一个“故障复位”按钮,点一下把这个报警的定时器复位了,系统就继续工作下去了。这是我的个人写法,希望对你有用。。。。。
你怎么在FB里面用STL 指令?我就一直想在FB里面用,但是问题是我在外部梯形图程序里面用到STL 指令,FB里面也用STL指令话,就出现外面的步不能正常跳转了,请你是怎么处理的?嘿嘿  第一次看到有人写程序是一钟形式,标签+STL指令+FB。能不能发给案例程序来学习学习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 气缸只是一个简单例子 气缸限位故障 设备需要暂停 然后通过复位按钮处理故障后 再启动 是继续刚才暂停的自动程序,如果每个气缸都写 确实很麻烦 麻烦也要写 但是有些故障必须停机处理 比如伺服 走位置控制的 动作干涉很多的。
气缸的限位异常
可以通过一个继电器或寄存器来做标志位进行暂停,自动情况下只有在此状态下,且故障的时候方可手动动作,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可以,在程序里设置好各个动作的归零,最好不要把名称设为复位。可以“卸荷”、“回零位”等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做法吧!先说复位按钮,在我的定义里面,复位按钮肯定是在手动情况下(自动下无效)将系统全部复位,也就是系统启动前的准备动作。然后再说说你的故障处理,如果是一个气缸推出没感应到报警后,你可以像我这样写(如图)。也就是气缸推出3秒(假设)后依然没有感应到,系统报警,这个气缸也会马上缩回来,当你感应器调好位置或者解除硬件故障后,在触摸屏上创建一个“故障复位”按钮,点一下把这个报警的定时器复位了,系统就继续工作下去了。这是我的个人写法,希望对你有用。。。。。

报警写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