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SFC顺控编程状态的疑问

楼主(2018-03-28):
三菱PLC,SFC顺控编程;用一个单电控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带动的手臂,不给电时手臂缩回的状态。编程时在S10状态下给电信号(Y002)手臂伸出,延时3秒默认到位,然后下一步S15,夹子夹取(Y006)。那么请问在执行到S15时,S10被自动复位,那是不是Y002也被断开了呢?如果被断开那手臂就会缩回,这样就不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样处理呢?
光阴2021

网友A:
你S10的时候set Y002
等你要缩回的时候rst Y002
真诚感谢!
一会上机模拟一下。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无风不起浪

网友B:
笨的方法是在S15步里也输出一个Y2,简单的方法如楼上,不过一定要记得RST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C:
我个人气缸的做法是伸出的时候一直输出伸出的Y,每一步里面我都让伸出的Y接通,直到要运行缩回步的时候才不输出伸出的Y,接通缩回的Y。再把两个Y互锁。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