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老永宏PLC可以使用新的永宏软件?
海泰客PWS3160使用软件可以读出反编译,安装ADP3.2版本时提示16位系统,那得多老的操作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将程序导出来换个屏

网友A:
都不要了,自己弄一套
  • 下载积分:+1(zt764022540) 真诚感谢!

网友B:
    老永宏是指FB系列嗎?Winproladder裡面有FB的選項,PWS3160 軟件用ADP3,我在64位系統不能裝,在16位系統可以裝,另外我記得ADP3可以導回原始程式但是有限定型號,不是每一種都可以
  • 下载积分:+1(zt764022540) 真诚感谢!

网友C:
    PWS3160可以使用ADP6也可以使用ADP3编程,如果使用ADP3编程,你无法读到原始文档,只能上载并下载到同一型号的触摸屏中,不能进行修改,如果使用ADP6编程,你可以上载并重建应用程序后进行修改。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zt76402254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S3160可以使用ADP6也可以使用ADP3编程,如果使用ADP3编程,你无法读到原始文档,只能上载并下载到同一型号的触摸屏中,不能进行修改,如果使用ADP6编程,你可以上载并重建应用程序后进行修改。

    ADP6确定可以读取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P6确定可以读取吗?

    那取决于你的PWS3160中的程序是ADP3编写的还是ADP6编写的,2006年我在海泰克任技术。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ADP3 32位系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