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模拟量读出后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稳定一直频繁波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28):
请教一下大神FX3U-4AD模拟量读出后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稳定一直频繁波动是怎么回事?使用平均次数100次还是不平稳!

网友A:
应该需要除以一下分辨率,或者自己根据实际值计算一下倍数什么的吧。

网友B:
上面有一个滤波功能,看一下手册,设置一下。

网友C:
采集电流信号的稳定性要优于采集电压,手册专门提到:电压信号波动大时,并联一只0.1uF/16V电容。

网友D:
来学习的。
采集的是电压信号的话,拿万用表测试下,是否测试源本身波动大。
另外,波动范围有多大,是否计算系数放大很多,显示位数又多,采样周期是否太短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E:
确认模拟量输入没有变化的话,就是现场干扰比较大,信号线屏蔽层接地,并联个电容都可以有效缓解
下载积分:+5(vios1161)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