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哪位有下面CKD真空发生器的说明书啊,官网上没找到

楼主(2018-03-28):
型号FVUS011-NW

网友A:
这个还要说明书?就那几个插孔,换着试就行了。

网友B:
一个真空输出信号,一个产生真空信号,一个真空破坏信号,就那么几根线。
真诚感谢!

网友C:
负压力探测器,两组触头(不同的负压值)其触头允许通过的电流80mak
真诚感谢!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请问哪位有下面CKD真空发生器的说明书啊,官网上没找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