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8):
工厂里有一台三菱FX2nPLC坏了,就拿了一台在旧设备拆下来的同型号的PLC装上并把程序下载进去,但奇怪的是与威纶触摸屏通讯没问题但触摸屏的数值显示要不是星号就是显示不正常,其它的开关量就没问题,我用电脑监控PLC的程序寄存器显示的数值是正常的与触摸屏的地址也一致,然后我又把PLC拿到别的机台去测试也是这种情况,这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下载之前应该是清除断电保持的参数。也就是说初始化。

楼主:
下载前我已经把PLC的内存全部清除了再下载新的程序还是那样,我还把电池拆了等一天后PLC自动报警再从新把程序下载进去还是不行,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不正常其它开关量都正常,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B:
应该是内存参数没有下载到PLC里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试过把一个很筒单的程序下载到PLC里面,触摸屏那边就有一个只用来显示车速的数值显示源件和一些开关量,意思就是我把一台简单机器的程序下载到PLC里面,再用这个PLC跟这个触摸屏通讯,开机之后徐了车速没显示出来其它的开关量都可以正常使用,现在问题就是这个PLC不管下载什么程序但凡触摸屏上有显示PLC里的数据存储器D的数值都不能正常显示出来,以前一但什么机器的PLC坏了换一个PLC上去从新下载程序就能正常使用,现在用这个在旧机器拆下来的PLC下载程序到里面就会这样,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因为里面的数据初始值 是人家出厂的 时候设定的 换句话说 就是 你旧版PLC的数据没有清除,就算清除了 你也要设定和原来类似的参数才可以运行 否则就是数据问题造成设备故障

网友D:
应该是触屏数据译码的问题吧?就是传输时旧PLC对数据的译码传输和触屏的不符。造成无法显示。当然这仅是猜测。因为其他的我想不出。

网友E:
应该是编触摸屏程序选择的版本,和旧PLC版本不一样或字体的选择不样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F:
建议核对一下触摸屏上数据输入和数据显示的格式和长度,按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数据格式和数据长度不对导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核对一下触摸屏上数据输入和数据显示的格式和长度,按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数据格式和数据长度不对导致的。
一般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核对一下触摸屏上数据输入和数据显示的格式和长度,按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数据格式和数据长度不对导致的。
有道理,显示元件不对就会变星号

网友I:
换一条电缆试试,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是编程电缆的问题

网友J:
我知道的原理是,你太大意了,把PLC拆走后触摸屏就没参数了,所以就算你换一百个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