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指令问题

楼主(2018-03-28):
松下A5伺服驱动器的33号脚位INH(指令脉冲禁止输入),这个端口是什么意思,看了说明还是不明白,我每次都是直接把INH输入ON,这样上位机发指令电机才会动作否则电机不动作。如果INH输入为OFF,是否要把PR5.18设为1,即不使用此功能,这样上位机发指令电机才会动作?

网友A:
这还不明白?你都说出来了:“我每次都是直接把INH输入ON,这样上位机发指令电机才会动作否则电机不动作。如果INH输入为OFF,是否要把PR5.18设为1,即不使用此功能,这样上位机发指令电机才会动作”
“指令脉冲禁止输入”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