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买了一个新信捷PLC XC2 14R
输入有个com端口,我以为跟三菱的ss端口一样,可以切换输入的npn跟pnp。结果不行,卖家说信捷PLC只能npn输入?
真的是这样?还是PLC是坏的。这么坑?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忽悠你吗?有这个价值???

网友B:
情况就是这样,就行老款的三菱FX2n-001,不知道XD的怎么样
此号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忽悠你吗?有这个价值???

我只是觉得信捷也是国产里面比较知名的牌子吧,这么简单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C:
XC系列分的,没听说只能NPN输入

网友D:
直接联系官方咨询

网友E:
信捷的PLC出厂时就要预定好是否带时钟,NPN还PNP的,你直接找买的话大部分是NPN的,除非你找他们订货!

网友F:
你选用的是14R,就是14点继电器输出谈不上什么NPN或PNP.只有你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T)才区分NPN或PNP型。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G(2018-12-21):
先看清手册再说。
plc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选用的是14R,就是14点继电器输出谈不上什么NPN或PNP.只有你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T)才区分NPN或PNP型。

楼主说的是输入端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I:
楼主请参考4楼的表格,如果要PNP输入的可以采用 XC2 14PR。

网友J:
输入不是双向光藕  省成本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XC系列分的,没听说只能NPN输入
[attachment=220574]
选型表上明明白白写的NPN的PNP输入的是两种型号

网友L(2021-08-23):
你选的型号是NPN型的,肯定用不了PNP啊,要么就自己转信号,以前PNP与NPN共用是为了抢占市场,后面做大了就细分,这样才能有继续的市场啊。

网友M:
兄弟你阅读理解有问题呀
引用 网友C:
XC系列分的,没听说只能NPN输入
[attachment=220574]

网友N:
这类产品购买之前真的需要先做好沟通。我不是信捷的人,但我可以确定实现那个功能的产品他有,但你买的那个他没有而已。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O:
老款的PLC没有SS端子的会有这种情况,我记得FX1N就是这样,2N就有SS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