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8):
现在要做个TK6070IH与6台变频485通讯,对变频启动,停止,电流,电压,频率设置方面的案例,不知TK6070IH能不能这样与A700通讯。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三菱变频也用得少,刚去官网下了本手册,在看现在还没头绪,那位大神做过这方面的。请各位多多发言指教,或有案例发个参考下。谢谢

楼主:
方能的论坛怎么没反应,看来各位大神都很忙,还是各位觉得问题太简没必要回答

网友A:
用一个8路485集线器就可以,变频器通过网线端口连到485集线器,集线器的主口再连到触摸屏的COM1。触摸屏里面就要用宏指令写你要的功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回答又让我学到了知识了。在请问不能用屏的COM口485接法,从屏--变频1-----变频6这样吗。

网友B:
论坛有别人分享的经验,你去慢慢找,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