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9):
在A处检测,需要到B处剔除,请问用什么编程逻辑?
如图,纸箱在封箱机后面检测到不合格,经过两个光电,再经过称重线,到达剔除机构。需要把在封箱机处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剔除,请问逻辑上怎么处理呢?
(老是剔除错误,把正常的箱剔除了,检测不合格的箱放过去了。)

网友A:
使用移位指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移位指令啊

请教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对移位指令不太熟悉。

网友B:
在手册上查这些指令。

网友C:
可以用移位指令 配合BON指令 读取有没有不合格的
也可以不用移位指令 直接触发不合格内部继电器 然后再去剔除调不合格的 具体看你这边内部箱子时间走的方式 是不是 挨个的走光电 2个光电中都会有料  主要还是看逻辑吧 逻辑不打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移位指令 配合BON指令 读取有没有不合格的
也可以不用移位指令 直接触发不合格内部继电器 然后再去剔除调不合格的 具体看你这边内部箱子时间走的方式 是不是 挨个的走光电 2个光电中都会有料  主要还是看逻辑吧 逻辑不打架就可以了

纸箱是挨个走的,检测处到剔除处可能有0-3个纸箱不等,是个随机事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纸箱是挨个走的,检测处到剔除处可能有0-3个纸箱不等,是个随机事件。

试试这样做呢  逻辑是这样的  用内部寄存器(可以用断电保持的 具体的看要求) 只要有不合格的寄存器就加1 剔除机构这边 只要寄存器大于0 并且箱子到达剔除机构站点 然后剔除机构剔除掉 并且相对应的寄存器也减1

网友D:
这个问题重点是移位的条件,首先是从检则点到剔除点这段距离有多少个箱子,还有就是箱子可能不是连续的。

网友E:
有两种做法可以实现:
1.使用延时继电器来实现的,就是在A处检测到不良,就启动延时继电器,刚好到达B点,延时时间到启动推除机构,
2.将检测的每个产品带上数据进行位移,这样到达B点就可知道是否需要推除.然后把数据清掉,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以前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做法可以实现:
1.使用延时继电器来实现的,就是在A处检测到不良,就启动延时继电器,刚好到达B点,延时时间到启动推除机构,
2.将检测的每个产品带上数据进行位移,这样到达B点就可知道是否需要推除.然后把数据清掉,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以前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希望能帮到你!

1是不可靠的,万一产线停顿下,就抓瞎了。
2可以弄弄,把检测位的放在一个8位的Byte数据里置为1,(看后续的位置多少,字节8个不够就用16位的Word)。然后移位,在剔除位做1判断。然后,你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