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work2怎么清理没有使用的软元件注释

楼主(2018-03-29):
如题,现在写的程序比较大,在后续的修改过程中,有些软元件从新分配了,有些不用了。
现在想把不用的软元件注释删掉,有没有比较简单快速的方法,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膜拜高手

网友A:
很简单的,见图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一下WORK2可不可以监看只使用的软元件,或者显示也好。
膜拜高手

网友B:
當然可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
同问,怎样设置?

网友D:
平时都没留意过这些细节,学习了!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E:
有些使用的软元件,交叉参考也不出现*号。 例如使用for next的时候 ,郁闷的一逼 根本不知道用还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