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设置速度模式后模拟量0-10v可以用24v吗?

楼主(2018-03-29):
如题:没有10v开关电源,可以接24v吗?(串一个电阻)。

网友A:
我想你可能理解错了。 模拟量输入分为0-20mA电流、4-20mA电流,0-10V电压输入等几种。
比如铂电阻传感器,探测到的温度信号,经过温度变送器转化为4-20mA电流信号,再输入到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作为一个调速的信号输入。
下载积分:+1(皮蛋拌豆腐)

楼主:
33,36脚是接电位器调速的,要串接10v电压吧?

楼主:
我是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调速用,伺服驱动器等于变频器了,要调速就像变频器一样有一个电位器才行。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伺服驱动器是单独用的,没有连接plc的。仅仅是调速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伺服驱动器是单独用的,没有连接plc的。仅仅是调速而已。
伺服走速度模式 另外买个9V的开关电源 用电位器调节(10V的没有) 至于接24V没有试过 感觉可能会烧东西 不行就打电话给厂家问问 能不能接24V

网友C:
你接个电阻就可以,阻值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我先用电位器试试看,不行的话再串5v电源,手头只有5v

楼主:
试验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D:
应该有选择的插针。或拔码开关选择。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楼主:
伺服驱动器哪里有什么拨针,我接了5v开关电源和电位器,电机就可以调速了,但因为只有5v,所以最高转速只有1000转。

网友E:
接24V可以,用电位器分压,限定输出电压范围0-10V,不要超过10V。

网友F:
用12V开关电源,旁边有个电位器可以调整,调成10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