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0iH/MT6100i要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8-03-29):
描述:软件版本
描述:软件内部系列选择
描述:面板型号
描述:面板型号
手上有两个面板威纶通MT6070iH/MT6100i想修改一下资料,从官网上下了一个EBproV6.00.02软件,不知道能不能共用,如果可以,请问一下要用那个系列的,我在软件上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对应的MT系列,上面只有ip系列 /eMT系列/ iE系列/ cMT系列/cMT-HD系列。那位大神跟我说一下,我这两个要用什么系列的,或者是要下老款的软件才可以用。感谢!

楼主:
我用这个版本的IE系列就可以连接MT6070I的触摸屏了吗?

网友A:
这个就可以。
下载积分:+1(yyyyyy3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可以。
要我从重下个软件吗?

网友B:
参考图片

网友C:
你这个屏要用EB8000

网友D:
对的,要用EB8000的软件

网友E:
EB8000对应MT6070iH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F:
下载威纶的EB8000 Project Manager这款我厂也有使用